这个钣金怎么画?

楼主(2020-09-21):
求教大佬,这个接线端子用钣金怎么画?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文件。

谢谢你的指导,但我需要的是用SW建模,你这个Creo我没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你只能3D画出来,转换成钣金。solidworks必须要有释放槽,这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你只能3D画出来,转换成钣金。solidworks必须要有释放槽,这很烦。

3D是画好了,但转不了钣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是画好了,但转不了钣金。

的确不可以,折弯还必须要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是画好了,但转不了钣金。

请问这个怎么画的?

网友:
钣金不会

网友:
钣金画不了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