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开机构怎么简化做受力分析,请教一下

楼主(2020-09-21):
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张开机构,气缸动作,机构张开,里面是水泥袋,怎么受力分析,太蒙了我

网友:
你这个张开需要分析吗 分析什么东西

网友:
先把机构运动描述清楚,驱动力在哪个构件上,负载是哪个?再把运动副找出来,每个运动副连接的构件是哪个?一点点完善就出来了。

很少人回复是几乎没看明白机构是怎么运动的。

楼主:
|creo1234发表于 09-21 15:03
机构简图是这个样子的,气缸为动力源,但是它并没有直接作用于两个拐臂,而且通过螺栓作用的,可以从三维图看出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1 12:33先把机构运动描述清楚,驱动力在哪个构件上,负载是哪个?再把运动副找出来,每个运动副连接的构件是哪个?一点点完善就出来了。

很少人回复是几乎没看明白机构是怎么运动的。
能加您个好友请教一下吗

网友:
可以看的出大家机构受力分析学得都挺不错!!!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3 20:18可以看的出大家机构受力分析学得都挺不错!!!
哎,大佬,您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