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常用量具都有哪些?

楼主(2020-09-21):
1、非标设计的量具都有哪些,实用一点的。淘宝上发现量具都好贵啊2、除了常用游标卡尺之外。角度尺,沟槽尺,锥度尺,千分尺,同轴度,表面粗糙度等需要买什么,有没有能够等效替代的方法呢?

3、表面粗糙度可不可以用眼睛观察和粗糙度块(图片)对比使用。

网友:
卷尺、带表卡尺、内、外径千分尺、百分表、高度尺、角尺。以后需要什么再买什么。

网友:
皮尺+卡尺 能解决若干问题了

网友:
问下众泰皮尺部。

网友:
量具比较贵是因为做量具的材料都是性能比较好的材料,比如,耐磨性,耐腐蚀性,尺寸稳定性等。加工、热处理、精度都比一般零件要高。

网友:
根据精度要求选择量具

网友:
一般的量具毕本都能满足

网友:
塞规,螺纹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