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正多边形方向向上改为横向四周怎么画

楼主(2020-09-21):
这个件正多边形方向向上改为横向四周怎么画

网友A:
横向四周是什么意思?是周边向内翻边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向四周是什么意思?是周边向内翻边的意思吗?

现在的多边形取消,改为多边形在漏斗形状的搭接处向外延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多边形取消,改为多边形在漏斗形状的搭接处向外延伸

没听太懂,按我理解你的意思,操作应该,边线法兰,然后调边线法兰角度,最后焊接的边角

网友:
草图,拉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多边形取消,改为多边形在漏斗形状的搭接处向外延伸

向外翻边?做实体,然后抽壳。

网友:
三种截面草绘,再指纹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