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故障

楼主(2020-09-21):
这种纹路是怎么引起的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图片不清楚,看着像是粘刀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1 10:57图片不清楚,看着像是粘刀了

网友:
转速过低/进给过快
车加工末端还有缠铁屑情况,你这个是铸件阀门?

楼主: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9-21 11:16转速过低/进给过快

车加工末端还有缠铁屑情况,你这个是铸件阀门?

是阀门

网友:
加工问题?

楼主:
光洁度差     震刀

网友:
振刀引起的。

楼主:
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可能是车刀过长,没压紧,还要考虑转速与进给的关系,形成共振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