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0电机减震,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9-21):
目前情况:1.电机转速12000转,震动太剧烈,转到3000转的时候就开始震动
                2.电机轴前端连接了一根旋转轴
问题分析:1.轴与电机不同轴,存在偏心,2.电机转动与设备产生共振
现在改进办法:1.对设备进行减震处理
                       2.电机与轴之间改为双膜片联轴器连接
            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转速只有6000r/min,启动和停止时都会剧烈振动。达到最大速度时会感觉到高频振动,振动变小了,估计过了共振点

网友A:
工作轴与电机轴不同心是安装问题吗?偏心多少?3000转的转速!振动问题尽快解决,振动带来的麻烦比较大,换用高弹联轴器试试,膜片连轴估计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轴与电机轴不同心是安装问题吗?偏心多少?3000转的转速!振动问题尽快解决,振动带来的麻烦比较大,换 ...

大神有没有推荐的高弹联轴器厂家,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推荐的高弹联轴器厂家,谢谢啦

无锡伏尔加你联系问问他们,把你的运行工况告诉他们,让他们给你选型。我们用过他们的联轴器。

网友:
尽量消除偏心,连接零件该动平衡的就动平衡

网友:
震动消除不好是困难,要找出震动点,同心?润滑?轴承?

网友:
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同轴度保证,后面才有的谈!

网友:
单纯要设备减震隔震,可以考虑气压弹簧或者不锈钢丝绳隔震器

网友:
电机转子动平衡没做好吧,导致重心与旋转轴心不重合。那么高的转速平衡要保证很高级别。振动太大,会把振动传递到整个设备,联轴器 再好也承受不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需要做动平衡,可以参考一下洗衣机的转筒是怎么找平衡的

网友:
可以考虑参考洗衣机转筒的动平衡结构;还有电机安装时考虑悬挂方式,减少震动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