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非标装备设计这种孔表的标准方法常用吗?

楼主(2020-09-21):
下面这种孔表的标准方法在模具里面应该经常使用,标注也非常方便。
但是在非标设备设计的行业里面这种孔标注的方法常用吗?在设备上不同的孔设计标准不一样,用这种孔表的标准方法对加工来说非常方便,但是从设计的角度所有孔的基准都是一样的,这种标注方法是否不适用于非标设备的设计?

网友:
零件上孔非常多时,利用孔表来表达是最方便和清楚的,如果这么多在图上表达,图面会非常乱,很容易出错。是否在非标行业应用,这个问题不好说,看各单位的出图习惯了。

网友A:
这个在机械制图中有明确国家标准,去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机械制图中有明确国家标准,去查查吧

请教一下是在哪里提到的,我在GB-T 4458.4-2003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
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用表格顺手的就觉得方便,不用的人,就觉得直接标注方便。

网友:
表格能自动生成就方便,不能就不喜欢搞。
除非大部分都这样的零件,不然非标应该很少这样标注,我听说有一个非标设备公司都这样弄的

网友:
还是要通过用途来确定吧

网友:
孔表还是挺好用的,看图也会方便一些。

网友:
感觉这个还得看个人习惯,不一样的设计师不一样的标注习惯,不一样的加工师傅也喜欢不一样的图纸

网友:
常用,大板必用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我做的时候这种台板我孔表都没有的吗,只把有精度的地方标注下,发个3d图给供应商,供应商就加工好了,连牙孔都不标注,供应商看到4.2的孔就搞M5的牙,我是不是太幸福了

网友(2020-12-02):
非标大板不这样标,拉尺寸两个小时

网友:
孔多的零件用孔表,要用的软件能自动生成孔表。UG就能自动生成。

网友:
孔表特别适合机加工,尤其是液压集成块。

网友:
没用过,来蹭积分的

网友(2021-04-13):
我觉得直接标注方便。现在这种孔多的平板零件,基本是数控加工,孔表就有点不方便了

网友:
这种是坐标标注,很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