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方式

楼主(2020-09-21):
1.针对该方式布置安装,为了便于安装,寻找设计参考
2.当前安装过程中,发现安装轴承不是特别的方便。安装完一侧之后,另外一侧就不好装了。
3.我是想能够先将轴承都安装到轴上,然后一起安装到轴承座上。
4.这种将轴承座设置在一根长杆上,是不是不太好?

轴端固定

轴端固定

轴端固定

轴端固定

网友:
直接用带座轴承不行吗?

网友: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轴承座做成独立的装在立柱上好点,这样就可以在下面装好再整体拿上来固定了

网友:
买个法兰式的轴承座吧,如果硬要用这种结构,得把一端做成自由的

网友:
改一下结构,把轴承装在两侧轴承盖上,然后轴承盖从两侧装。

网友:
用带座调心轴承

网友A:
改成轴承座,从上方安装就方便了

网友:
改下结构,另一端的轴承安装在端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轴承座,从上方安装就方便了

这个多好,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你想过没有,机器工作时会发热,轴会变长的……

网友(点评):
你讲的太深奥了,先学会一般的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一端改成法兰套。

网友:
不是高手多,是lz的问题多。

网友:
建议:
1.采用自调心轴承。
2.考虑轴承+轴承座组合(可以自制,可以标准件)的方式安装。

网友:
用U型槽限位!

网友:
直接选用轴承座吧,这种加工出来精度不好保证,而且装拆都是轴向,确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