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槽钢型钢矩形管H型钢材质请问有没有不锈钢的

楼主(2020-09-21):
关于槽钢、角钢、矩形管、H型钢材质,请问有没有不锈钢的?

网友:
楼主你好,这些全都有不锈钢的

网友:
有,无锡欢迎您

网友:
全都有一一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不锈钢型材用的比较少,不太常见,另外价格高,一般情况下,碳钢能满足要求的就不会用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
不但有不锈钢的,还有铝的。

网友:
一般需要定制,极少作为型材钢,不锈钢中强度最高的是400系列,做轴承钢

网友:
这种少,除非是定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