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P2,P3压强求解

楼主(2020-09-21):
我应该查找哪方面的知识来求解,P1,p2和P3的压强。和气流方向。

网友:
P1和P3的箭头是什么意思?风从下面的管道进入吗?

网友:
主管风向右,P1,P2, P3外端不封闭压强都是向主管内方向的。是不是还有其他条件没有表述

网友:
这是什么工况,介质有没有异常。

网友(2021-04-01):
SW就有专门的流体分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