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 | 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21):
了解设备的工作原理,以更好的进行设备管理与维护。

一、活塞式压缩机的工作原理

当活塞式压缩机的曲轴旋转时,通过连杆的传动,活塞便做往复运动,由气缸内壁、气缸盖和活塞顶面所构成的工作容积则会发生周期性变化。

活塞式压缩机的活塞从气缸盖处开始运动时,气缸内的工作容积逐渐增大,这时,气体即沿着进气管,推开进气阀而进入气缸,直到工作容积变到最大时为止,进气阀关闭;活塞式压缩机的活塞反向运动时,气缸内工作容积缩小,气体压力升高,当气缸内压力达到并略高于排气压力时,排气阀打开,气体排出气缸,直到活塞运动到极限位置为止,排气阀关闭。当活塞式压缩机的活塞再次反向运动时,上述过程重复出现。

总之,活塞式压缩机的曲轴旋转一周,活塞往复一次,气缸内相继实现进气、压缩、排气的过程,即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二、活塞压缩机的优点

  • 活塞压缩机的适用压力范围广,不论流量大小,均能达到所需压力;
  • 活塞压缩机的热效率高,单位耗电量少;
  • 适应性强,即排气范围较广,且不受压力高低影响,能适应较广阔的压力范围和制冷量要求;
  • 活塞压缩机的可维修性强;
  • 活塞压缩机对材料要求低,多用普通钢铁材料,加工较容易,造价也较低廉;
  • 活塞压缩机技术上较为成熟,生产使用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活塞压缩机的装置系统比较简单。

三、活塞压缩机的缺点

  • 转速不高,机器大而重;

  • 结构复杂,易损件多,维修量大;

  • 排气不连续,造成气流脉动;

  • 运转时有较大的震动。

四、活塞压缩机划分原则

划分原则如下:

  • 按气缸的布置可将其分为:

  • 立式压缩机,气缸均为竖立布置;

  • 卧式压缩机,气缸均为横卧布置;

  • 角式压缩机,气缸布置为V型、W型、L型、星型等不同角度;

  • 对称平衡式压缩机,气缸横卧布置在曲轴两侧,相对两列气缸的曲拐错角为180℃,而且惯性力基本平衡。

  • 按排气压力可分为:

  • 低压压缩机,排气压力为0.3~1MPa(表压);

  • 中压压缩机,排气压力为1~10MPa(表压);

  • 高压压缩机,排气压力为10~100MPa(表压);

  • 超高压压缩机,排气压力>100MPa(表压)。

  • 按排气量可分为:

  • 微型压缩机,排气量<0.017m³/s;

  • 小型压缩机,排气量为0.017~0.17m³/s;

  • 中型压缩机,排气量为0.17~1.00m³/s;

  • 大型压缩机,排气量>1.00 m³/s。

  • 按气缸达到终压所需级数可分为:

  • 单级压缩机,气体经一次压缩达到终压;

  • 双级压缩机,气体经两级压缩达到终压;

  • 多级压缩机,气体经三级以上压缩达到终压。

  • 按活塞在气缸中的作用可分为:

  • 单作用压缩机,气缸内仅一端进行压缩循环;

  • 双作用压缩机,气缸内两端都进行同一级次的压缩循环;

  • 级差式压缩机,气缸内一端或两端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级次的压缩循环。

  • 按列数的不同可分为:

  • 单列压缩机,气缸配置在机身一侧的一条中心线上;

  • 双列压缩机,气缸配置在机身一侧或两侧的两条中心线上;

  • 多列压缩机,气缸配置在机身一侧或两侧两条以上的中心线上。

-- end --

内容整理自工业互联网生态,供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A:
噪音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音太大。

成本低呀

网友:
实用的就是空气锤了。噪音大,震动厉害,但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和汽车发动机活塞杆和曲柄摇杆机构很相似啊。

网友(2022-02-21):
一张图学到一个原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