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侧滑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一拖车上装一设备,重15吨,设备可在拖车上旋转,转速12RPM,设备运转时,拖车会发生侧滑吗,怎么计算?

网友A:
只有这点信息量,让人怎么告诉你答案???

网友B:
已知条件少呀!

网友C:
启停过程中(加减速)可能会导致侧滑,稳定转动时不会

网友(点评):
如果是偏心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点信息量,让人怎么告诉你答案???

不好意思,漏了加减速,加速时间是10s,加速度是0.838rad/s,减速也是一样的,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条件少呀!

不好意思,漏了加减速,加速时间是10s,加速度是0.838rad/s,减速也是一样的,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停过程中(加减速)可能会导致侧滑,稳定转动时不会

大侠,要怎么计算才能知道会不会侧滑?

网友D:
设备运转时会不会发生侧滑,要看设备的受力和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运转时会不会发生侧滑,要看设备的受力和趋势

怎么算,有没有实例可以讲一下,大侠

网友:
还真的想了解一下。大师们站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加减速,加速时间是10s,加速度是0.838rad/s,减速也是一样的,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计算?

旋转部分的惯量,旋转质心偏置量,旋转速度、旋转加速度、旋转部分固定方式、拖车固定方式等等。

我不清楚你的方案时怎样,但我认为要评估你的问题,至少上面说的基础条件是要先确定下来的。

另外“侧滑”这个词含义很模糊,“侧”是相对哪个位置是侧,“滑”是什么东西滑?是旋转机构相对拖车的位置滑动,还是拖车相对地面滑动?出现问题的状况不描述清楚,别人不清楚你的问题,就没法给出你想要的建议。

你的问题描述中提到“滑”这个字,那么我的理解就是旋转机构旋转过程(包括加速过程)中,产生的离心力超过了设备中某个位置的摩擦力。从这个方向考虑。你可以先计算出设备旋转加速过程中的离心力,再计算产生相对滑动位置的静摩擦力、动摩擦力(因为你提到拖车,我默认你的机构是要移动的,具体用哪个数值要以你的实际情况为准),然后检核这两个力,务必保证摩擦力大于离心力。

以上是一种比较简略的校核方式,实际情况会更复杂,我 不了解情况,只能给出这个简单的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部分的惯量,旋转质心偏置量,旋转速度、旋转加速度、旋转部分固定方式、拖车固定方式等等。

我不 ...

大侠,这是设备的情况,如果两侧对称,离心力对拖车底面的作用是不是0,这种设备运行,拖车底部会有侧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这是设备的情况,如果两侧对称,离心力对拖车底面的作用是不是0,这种设备运行,拖车底部会有侧移 ...

理论上,只有第一旋转副旋转时,拖车不会移动。但是制造时不可能完全对称,重心也不可能跟旋转重心投影重合,肯定是有误差的,有误差就有偏心量,那就有离心力了。

你观察一下,第二旋转副不动,第一旋转副旋转,观察拖车滑动的时机跟方向。看是否符合这几点:
1、加速过程滑动快,匀速过程滑动慢。
2、旋转一圈,拖车来回移动一次。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能肯定是第一旋转副的离心力导致拖车滑动了。解决办法:
1、轮子加刹车;
2、追加额外的支撑结构。
这两点都是增加拖车与地面的摩擦力。

另外,
第一旋转副固定,第二旋转副旋转,观察拖车情况。
第一、第二旋转副同时旋转,分为同向、异向四种情况,观察拖车情况。
这些步骤是依据变量分离原则,找出拖车滑动的真正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有第一旋转副旋转时,拖车不会移动。但是制造时不可能完全对称,重心也不可能跟旋转重心投影重 ...

所以从理论上分析,第二旋转副只要时对称的话,对与拖车滑移是不影响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从理论上分析,第二旋转副只要时对称的话,对与拖车滑移是不影响的吧

有影响的。第二旋转副旋转时,系统会产生内力,如果与摩擦力无法平衡,那整个系统处于不平衡状态,必然会发生滑动。

网友(点评):
只要离心力大于摩擦力,必定滑动。要找到物体重心和转台重心的距离。

网友E:
第一眼看起来还以为是挖掘机,可为什么有双臂?新式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第二旋转副旋转时,系统会产生内力,如果与摩擦力无法平衡,那整个系统处于不平衡状态,必然会 ...

第二个旋转副不是绕水平轴旋转吗,对称的话,旋转也有内力吗,要怎么计算这个内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旋转副不是绕水平轴旋转吗,对称的话,旋转也有内力吗,要怎么计算这个内力?

有的,有运动必然要有力的输出,那必然就会有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需要与摩擦力平衡,整个系统才不会滑动。
摩擦力如果不够,那肯定就会滑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算,有没有实例可以讲一下,大侠

力的平衡和力矩平衡,先做受力分析,受到几个外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的平衡和力矩平衡,先做受力分析,受到几个外力?

外力只有重力,还有旋转运动的离心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力只有重力,还有旋转运动的离心力

竖直面内,重力和支持力平衡;水平面内离心力指向旋转中心的反方向,方向不断变化,有甩出去的趋势吧?

网友:
请专业人士来计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竖直面内,重力和支持力平衡;水平面内离心力指向旋转中心的反方向,方向不断变化,有甩出去的趋势吧?

转起来挺容易倒的。

网友:
最好是提供工况原理图。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E:
第一眼看起来还以为是挖掘机,可为什么有双臂?新式武器?

双头是个什么鬼,同好奇

网友:
是要计算启动和停止时的加减速反力矩和运行时反力矩对车座的影响。别理解到离心力的概念啊

网友:
弄得这么高深,做一下动平衡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