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液压阀块

楼主(2020-09-21):
液压阀块的原理是什么?
其是液压系统中的控制元件,主要是用来控制液压系统中流体的压力、流量以及流动方向,从而使其满足各类执行元件不同动作的要求。

按照其作用可分为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和流量控制阀三大类。相应地也可由这些阀组成三种基本的回路:方向控制回路、压力控制回路和调速回路。

若是按照其控制方式的不同,液压阀又可分为普通液压控制阀、伺服控制阀、比例控制阀。安装形式的不同还可分为管式、板式和插装式等若干种。而二通插装阀则是由插装件、控制盖板、先导控制阀、集成块体,四部分组成。
以二通插装阀阀块为例子详解一下~!如图:

1、插装件
又被称为主阀组件,是由阀芯、阀套、弹簧和密封圈四种零件进行组合而成。其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控制主油路方向、压力和流量。
2、控制盖板
它是由盖板内嵌微型先导控制元件以及其它零件等组合构成。主要是用来固定插装件并保证密封情况,同时也是沟通控制油路和主阀控制腔之间的联系,并实施控制。
3、先导控制阀
安装于控制盖板上,也可以直接安装集成块体上,是实施对主阀插装件动作控制的较小规格的控制阀。主要有¢或者 ¢10通径的标准电磁换向阀,比例调压阀,可调阻尼器,缓冲器等。
主阀规格较大的可根据需要用较小的二通插装阀进行二级控制。符合ISO及国家标准尺寸电磁阀,可同国内外同类产品互换安装。
4、集成块体
用来安装插装件、控制盖板和其它控制阀,沟通主油路和控制油路的块体。

 说完了阀块的基本外形,下面再提供几个tips给大家,觉得有用的可以记一下~!
1、液压阀块在设计中时,油路应尽量简捷,还要减少深孔、斜孔和工艺孔等。阀块中孔径要和流量相匹配,特别应注意相贯通的孔必须保证有足够的通流面积。

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进出油口的方向和位置,应与系统的总体布置及管道连接形式相匹配,并考虑安装操作的工艺性,要有垂直或水平的安装要求元件,必须保证安装后符合要求。

2、对于工作中需要进行调节的元件,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其操作和观察的方便性。如溢流阀、调速阀等一些可调元件应设置在调节手柄便于操作的位置。

3、经常进行检修的元件及关键的元件如比例阀、伺服阀等,其应处于阀块的上方或外侧,以便于拆装等操作。另外,在阀块设计中要设置足够数量的测压点,以供阀块调试用。

同时对于一些重量在30kg以上的阀块,应设置起吊螺钉孔。不过需要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阀块的体积要尽量小。

网友:
唉,用不起,我们都是自己做加工块子做油管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