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剖面图丢失大量线条如何解决?

楼主(2020-09-21):
一个装配图,用“对齐”切割线剖视图,丢失大量线条。以前这个剖视图好,今天加了几个零件后不好了大量线条丢失。仿佛是隐藏了边线。因为我用隐藏/显示边线命令,可见这些线条是黄色的处于被隐藏状态,但无法将它们显示。实测别的线条可以隐藏再显示,但原本不显示的这些黄色的一直不可以、画好切割线后这些线条是显示的,将剖视图拖至某处放置后则这些线条不显示,不知是为何。同时视图调色板也没有图形。上图那些黄色的都是莫名被隐藏且无法显示的。下图可看出很多线条丢失的乱七八糟的,右边中间处是一个钻孔,竟然显示了一半。

网友:
最好是把文件上传到百度网盘发一下链接!

楼主:
单位文件传不了

网友:
有时候是卡了,删除视图在撤回看看

网友:
一般我选择删除重做,或者换个位置剖。现在电子图档,有时多剖几个也是一种选择。

楼主:
这个图受诅咒啦。删除了重做,换位置重做,复制装配体重做,都没好……

网友:
关掉,重新打开看看有没有恢复?没有恢复就把丢失的线条,手动补上去,盗版软件遇到的问题有时也千奇百怪。

楼主:
谢谢大家。重启电脑也没用。复制一个模型再剖也没用。没招放弃它了。。。

网友:
是不是线型显示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