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增压泵,有一个不锈钢灌1立方左右,扬层需要20米,

楼主(2020-09-22):
怎样选择增压泵、有一个不锈钢灌1立方左右,扬层需要20米,过个二三分钟泵启动喷一次,管都是4.6分的,一次的水量大概2000毫升,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可不可画个工作的示意图,好容易理解,大家也好给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可不可画个工作的示意图,好容易理解,大家也好给出建议

要求把水送到位置就可以还是需要把水送到位置后仍保持多大的水压呢,如果是把水送到位置就可以的话,根据你对泵水时间的要求及管径算下流量,有了流量和扬程,就能选了

网友:
什么流体?流体在罐附近还是离罐有一段距离?如果有一段距离,就先计算这段输送管道的阻力损失,包括提升高度的压力,再加上把流体提升到罐内设计液面高度的压力,合起来就是计算的扬程,再考虑设计裕量系数,就是增压泵的量程,扬程参数确定出来了,再根据你输送流体的量确定增压泵的流量。最后还有转速,功率的确定。

网友:
你去问卖泵的人,他会告诉你

网友:
增压泵故名思议就是安装在管路上增压的泵,是众多泵类的一种特殊称谓。

网友(2020-12-16):
你看看这款泵能达到你的要求吗?扬程25M,3L~15L/min的,特点就是无泄漏,磁联结构不锈钢泵头,输送药水等,这是详情页的一部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1688搜索:北京八方泵业公司,或者直接打我电话:17331357247,微信号不是这个哦!

网友:
流量:2l/min=0.12立方米每小时,提升20m高加上管道阻力一般需要30m扬程的泵(具体看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