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内部的过滤网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9-22):
对于气体流量计,内部的这两个滤网,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比如目数、粗细等等,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过滤器里走的是什么介质?有无颗粒性杂质?精度一般就选10miu,精度高一点就5miu,过滤精度越高,阻力越大。

网友:
标准上没看到具体的要求,是生产和使用企业自行规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滤器里走的是什么介质?有无颗粒性杂质?精度一般就选10miu,精度高一点就5miu,过滤精度越高,阻力越大 ...

气体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中精确计量流经封闭管道油气体积总量的容积式精密气体流量计,天然气、城市煤气、丙烷、氮气、工业惰性气体等非腐蚀性气体的计量

网友:
过滤网三点基本要求
1 高效,精确过滤:确保只有粒径小于要求的颗粒才能进入系统,做到有效性。
2 连续出水:在过滤器组合中的各单元之间,反洗过程轮流交替进行,工作、反洗状态之间自动切换,确保连续出水。
3 寿命要长:过滤元件坚固、无磨损、无腐蚀、极少结垢,不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