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电机问题

楼主(2020-09-22):
为什么说大功率电机一般不配大的减速比的减速机呢,有人知道吗,是为什么?

网友:
那是有人忽悠你吧?

网友:
大的减速机贵

网友:
减速机的减速比不是要根据末端负载的运行速度来匹配吗?功率,转速和扭矩要匹配,怎么会单独涉及一个因素呢?

网友:
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我当年设计过的矿山设备全都是幻觉啊

楼主:
是这样,我要输出扭矩达到20KN·M,电机是5.5kW,他说配不了那么大减速比的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要输出扭矩达到20KN·M,电机是5.5kW,他说配不了那么大减速比的减速。

5.5kw 20k 还是有的   就是转速不咋地

网友:
哦,这也叫大电机。

网友:
输出力够即可,不是越大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