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钢材的硬度与性能分析

楼主(2020-09-22):
42CRMO钢材的硬度与性能分析

网友:
42CrMo钢材的硬度与性能分析
硬度 :退火,255~207HB,压痕直径3.8~4.2mm;淬火,≥60HRC。
42CrMo钢材属于超高强度钢,具有高强度和韧性,淬透性也较好,无明显的回火脆性,调质处理后有较高的疲劳极限和抗多次冲击能力,低温冲击韧性良好。
42CrMo钢材适宜制造要求一定强度和韧性的大、中型塑料模具。
42CrMo是调质状态下使用,860 °C油淬+680 °C(空冷)回火,硬度HRC20~22 (HB196~HB235)(HRC20说法不准,低于HRC22时应
用HB)。回火温度可从200 °C~680 °C调整。在200 °C时,HRC50~55;500 °C回火,硬度HRC40左右
抗拉强度baiσb (MPa):≥1080(110)
屈服强度 σs (MPa):≥du930(95)
伸长率 δ5 (%):≥12
断面zhi收缩率ψ (%):≥45
冲击功 Akv (J):≥63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78(8)
硬度dao :≤217HB[1]

网友:
就这也就够了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