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表面导电氧化处理和铬酸盐处理是同一种吗

楼主(2020-09-22):
请问一下,铝件表面导电氧化处理和铬酸盐处理是同一种吗?

网友:
铝的铬酸氧化是铝电化学氧化(导电氧化)其中的一种。全集和子集的关系

网友:
应该有不同,铬酸盐膜与基体结合力强,结构比较紧密,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耐蚀性好,对基体金属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
常讲的“铝氧化”其实就是在通电的情况下让表层生长一层氧化铝,而你说的铬酸盐其实是化学钝化处理,铬酸盐用于钝化的历史很长,挖出来的古剑检测后也发现做过铬酸钝化(在一个历史节目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