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镭雕工艺

楼主(2020-09-22):
我目前在做一款键帽,要求表面颜色是白色,中间字母可透光。目前采用工艺是喷漆后镭雕,但是由于白色遮光效果差,所以喷了一层黑色底漆,但是喷完黑色底漆后再喷白色面漆,导致白色面漆没有那么白,与其他地方的白色有色差,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灰色底漆呢,一般灰底漆遮蔽能力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底漆呢,一般灰底漆遮蔽能力也不错。

试过银色底漆,还是有很明显的色差,另外遮光能力确实比黑色要差不少

网友B:
白漆洒多两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漆洒多两遍试试

这个我试过了,但是油漆厚度厚了,镭雕可能会受影响,不知道一般情况镭雕的深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了,但是油漆厚度厚了,镭雕可能会受影响,不知道一般情况镭雕的深度能做到多少?

黑底白漆,透光确实会看到一团一团的影子,或者可以喷完黑漆之后喷两遍灰色底漆,再喷白色面漆,镭雕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底漆如果漏出来,会影响色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漆如果漏出来,会影响色泽。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