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零件改名

楼主(2020-09-22):
以前直接F2就可以改名的,检查了零件是还原的,就是改不了。 复制后独立就又可以改名了。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有关联件文件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关联件文件打开了?

没有的,我不习惯关联文件,报错一次后很难修改

网友B:
零件上右键,  设定轻化到还原    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把设计树中装配体内可重命名功能打开,随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上右键,  设定轻化到还原    就可以修改了。

已经是还原状态了,零件左边没有轻化标志了。 估计软件问题吧

网友:
软件装一个改名称的功能即可。

网友:
首先把零部件还原,然后单独打开文件。另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