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像图中这种标准件高高低低很多的,它的安装基准面应该如何选取?谢谢!

楼主(2020-09-22):
大家好!像图中这种标准件高高低低很多的,它的安装基准面应该如何选取?现在只能做好多小支架在一个大的台面上,而下面又有很多电缸气缸一类的,机架想搞得漂亮省事还挺难得。谢谢!

网友:
都是铝型材支架,根据要求布置,上面做支撑,能漂亮些。

网友:
工作面做基准面

网友:
选择一下安装方式,比如电缸用前端法兰和设备近一点不挺好吗,完全没有拼凑的感觉。

网友:
以要求高的,有精度的主要零件做基准。

网友:
基准一层一层选,模块化后,就成了单一选择了,也就不难确定了,别一看高高低低就蒙圈

网友:
机架刚度一定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