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指导

楼主(2020-09-23):
     小弟现在使用的软件是SW2019,CAD2019,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1.SW2019做出来的零件保存1:1零件平面图,格式选择的是.DXF,然后需要稍微更改一下,使用的软件为cad2019,修改完之后,需要最后保存格式为R12/LT2 DXF。这个格式是雕刻机使用的格式,其他格式不支持。现在怎么都没办法保存R12/LT2 DXF格式
    2.CAD2019重装之后,打开多个CAD图纸时,老是出现多次启动CAD程序,之前没出现过,然后上网搜索的更改方法,也使用过,没啥改变,

楼主:
第一个问题初步猜想为:CAD版本太高,无法保存DOS系统使用的R12/LT2版本,理由是我使用别的电脑上的2016版本可以保存。
第二个问题目前不知道

网友:
这应该请教计算机软件的高手,做机械的我们大多是在使用

网友:
solidworks2019转化CAD时可以选择版本号,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IGS格式可以用大部分CAD软件打开

网友:
第二个问题网上确实有很多相关解决办法,但要多试。

网友:
重新安装对电脑系统有影响,这个需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