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冲压气缸,从没见过,也不知原理

楼主(2020-09-23):
请问谁用过这种气缸,应该不是标准件吧?
冲压行程在40-50左右吧。

冲压气缸

冲压气缸

网友A:
主要是完成什么动作

网友B:
空气炮原理。也叫冲击气缸。原理就是有蓄能仓,蓄满一定压力之后瞬间冲出。冲击力很大,且随着行程加大而缩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完成什么动作

两片3毫米的硬纸板,中间有个铁扣,这个气缸就是下压把它们压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炮原理。也叫冲击气缸。原理就是有蓄能仓,蓄满一定压力之后瞬间冲出。冲击力很大,且随着行程加大而缩 ...

这个冲头行程走起来也不快的,不知你说的那种原理是否是这样。我没发上传视频,总之速度就和那种曲轴滑块的冲压速度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冲头行程走起来也不快的,不知你说的那种原理是否是这样。我没发上传视频,总之速度就和那种曲轴滑块 ...

冲击气缸,小型的又叫“气动打标机”,或者气液增压缸都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气缸,小型的又叫“气动打标机”,或者气液增压缸都可以这么用。

这个是标准件吗,还是自己设计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成熟商品,给钱就有。

网友:
是不是往里面冲气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