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轴承的热安装方法

楼主(2020-09-23):
轴承加热安装方法
当轴承的内径大于70mm,或过盈配合较大时,采用加热法使轴承孔膨胀,这样安装省力省时,也避免因施力过大而导绝缘致轴承损伤。
采用加热安装法时需要控制的是加热温度,一般将轴承加热至80摄氏度,不超过100摄氏度,超过120摄氏度会导致轴承发生回火现象,致使套圈的硬度降低与精度降低。
常用的加热方法有:
1、电热板加热法:
将轴承放置在温度为100摄氏度的电热板上几分钟即可,此方法简便,如翻转几次可使轴承受热均匀,而且效率也高,大小轴承都可使用此方法。
2、电炉加热法:
将轴承置于封闭的自动控温电炉内加热,加热均匀,温控准确,加热快,适于一批加热很多个轴承的场合。
3、感应加热法:
利用感应加热器可以快速、可靠而又干净的将轴承加热至所需温度,这特别适合于内圈紧配合的场合,由于被加热的只是内圈,而外圈受热很少,这样可以较易装于轴上,也容易装入座孔中。
4、电灯泡加热法:
利用50w的电灯泡加热轴承,可保证加热温度在100摄氏度左右,较小轴承可直接放在灯泡上,较大轴承可置于灯泡的锥形罩内,锥形罩可防止灯泡热量散失,并使加热均匀,锥形罩可以上下调位,在一定的范围内,能适应加热不同大小的轴承。如果采用远红外灯泡,注意灯泡方向应向下,以免红外射线不利于人的眼睛。灯泡加热法适用于数量少而频率低的场合,平时灯泡还可以作为照明用,此外不需要任何其他设备。
5、油槽加热法:
这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传统加热方法,油槽距底部50-70mm处设金属底网,轴承置于网上,大轴承要用钩子吊起。轴承不宜直接放于槽底,以防止槽底的轴承部位局部受热过高,或槽底沉淀的污物进入轴承。油槽加热法注意要点如下,应使用无腐蚀性热安定性好的矿物油,油和容器都应保持清洁。油槽的容量应与被加热轴承的大小和油量而定,如果容器太小,在连续操作时,一放入轴承油温会很快下降,效果就不好。
加热安装法的要点:
1、加热的温度要控制得宜,温度过高轴承会受到损伤,温度过低则套圈膨胀量不足,效果不显著。80-100摄氏度的加热温度所得的内圈内径热膨胀量对于具有一般过盈量的轴承而言,已经是足够了。
2、一旦到达所要求的加热温度,就要尽快的进行安装,一旦冷却就会使安装困难;
3、轴承在冷却时在宽度方向也有收缩,因此安装时要施加一定的压力将内圈向肩部压紧,并且在冷却后用极薄的塞尺作检测,是否在内圈端面与轴肩之间出现间隙,总之对操作要求熟练,迅速和准确。

网友:
见过油槽加热把油点着的,用的是废液压油,想不同这玩意也能点着。

网友:
感应加热简单,方便,而且也干净,我们使用的是感应加热。

网友A:
这个加热装置也要能灵敏的控制,否则会对轴承产生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热装置也要能灵敏的控制,否则会对轴承产生损伤。

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
涨见识了

楼主:
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B:
没有说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安装方法

采用加热工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