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pack and go 打包很慢是什么原因,一旦PACK AND GO ,电脑直接卡死

楼主(2020-09-23):
solidworks pack and go 打包很慢是什么原因,一旦PACK AND GO ,电脑直接卡死,各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三维模型容量太大,模型复杂吧。

网友:
和模型有点关系,不至于被卡死吧

网友:
电脑问题,我打包电脑没死过,在打包过程中,不要再操作电脑,不要乱点,静静等一下,如果要等很久或是死机,那就是你电脑配置低或软件有问题。

楼主:
电脑I7-6700K,显卡AMD FIREPRO V5900(FIREGL V),这样的配置应该不会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模型容量太大,模型复杂吧。

模型有虚拟件和其他的件,还有STP转过来的零件,一般都是钣金件铆焊的多,零件总共800多个吧

网友:
电脑配置不行的时候,运转如果耗费的内存大时,不要随便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