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位置”选项不能修改怎么破?

楼主(2020-09-23):
我两年前做的设计,用toolbox生成的标准件零件,然后用“sldsetdocprop.exe”这个程序已经修改过文件属性,已经去除了toolbox属性。
当时这套设计没有问题,之后我换过两次电脑,现在这个新换的电脑打开原图就把标准件全部替换成toolbox标准件了。
经过多次尝试,发现文件位置里的搜索路径里面一直存在toolbox路径,而且位置很靠前,怎么删也删不掉,所有的路径删掉都会重新出现。从图中可以看出,选中后能点删除,但是上移下移都是不能使用的。
用“编辑所有”的形式去修改也是一样,当时改掉保存了,再打开设置界面还是原来的路径。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吗?万分感谢!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设计,要是不能解决我可能需要用其他方法重新画一遍所有的标准件来替换了,工作量非常大!

网友:
这个我的也是改不了,你可以试试改下这个。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我把toolbox文件整个移走,换个地方使用?

网友:
我是把所有的库文件都下载下来做成配置,改自己的名字,放到自己的库里。然后改属性成零件。这样就死活不会再识别成系统toolbox了。
SW比较死心眼,认就认一个名字

网友:
这些都是默认的,改不了,你重启后,又会跳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我已经放弃toolbox,电脑更换或别人打开有问题的,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