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活塞杆表面要镀铬

楼主(2020-09-23):
为什么活塞杆表面要镀铬

网友:
为了提高耐磨性,防腐蚀和获得较好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点评):
沙发抢的真快!

网友:
提高表面硬度使其耐磨,同时可以有很好的防锈效果!

网友:
除非你能找到性能更好的工艺O(∩_∩)O

网友:
耐磨防腐蚀

网友:
就像前面几楼列举的作用,这是对应要求下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
耐磨,防锈,容易获得好的光洁度

网友:
都说的好。就这道理

网友:
镀硬铬耐磨

网友:
防腐,又能增加棒子的硬度!

网友:
提高耐磨性和防腐

楼主:
油缸杆是液压缸运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因为在液压缸中活塞杆需要一些机械性能,它的正常运行往往会影响其他部件。因此,对油缸杆的要求较高,要具备光滑、耐腐蚀、抗拉强度高的性能。此外,往复运动的液压缸通过密封件、刮水器和轴承表面,活塞杆要提供低摩擦表面。因此,为了达到这些不同的特性和要求,活塞杆需要镀铬。
油缸活塞杆由强度高的碳钢制成,以达到强度要求,然后镀铬,使其具有坚硬、光滑、耐腐蚀的表面光洁度。电镀铬是一种复杂的电化学过程。它包括在铬酸加热的化学浴中浸渍。将要镀覆的部件,电压,然后通过这两个部件和液体化学溶液施加。经过一个复杂的化学过程,经过一段时间后,薄层铬金属表面将被缓慢地应用。
镀铬后,活塞杆表面硬度达到HV1100,涂层光滑,厚度均匀,分散能力强。因此,在镀铬后,活塞杆不但可以达到一些不同的特性和要求,而且可以改善其表面硬度和亮度,并且与基体结合的牢固性变强。
    一般情况下,精密活塞杆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决定液压油缸的质量,因此对设备进行加工的过程中应要求有足够精度的形位公差,活塞杆外径对内孔及密封沟槽的同轴度公差要在0.02mm以内。活塞杆在进行使用时应有效的采用其滚压加工,由于表面的层留有残余应力,这样有助于表面微小的裂纹的封闭,阻碍侵蚀作用的扩展。从而提高表面抗腐蚀能力并能延缓疲劳裂纹的产生或扩大。

网友:
防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