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一种0-2000N大小力加载的装置或方法

楼主(2020-09-23):
图中是一个导轨,现在需要一种装置或者方法,能够按照图中所示的方向对导轨施加力,这3种力不一定同时施加,能施加一个方向的力就可以。
另要求:1.力的范围在0-2000N之间,并且力的大小可以控制。
2.(最好)力的大小可以是波形的

网友A:
气缸,用数字调压阀调节压力

网友(点评):
听上去还不错呦

网友(点评):
他说的没有错,气缸施力和控制比较简单,压力比例阀控制出力大小。

网友:
用伺服丝杆模组,前端加模具弹簧,再加压力传感器,前进越多,压力越大

网友:
气缸加测试,用调节阀控制

网友B:
1.大缸径气缸加压力传感器反馈,通过plc控制电气比例阀调节;
2.伺服电缸加压力传感器实时反馈调节(过于刚性的话可以加弹簧)

网友:
波的频率范围?

网友:
三个方向都增加伺服电机动力,肯定不显示,最好是输出力在上当,两侧增加杠杆连接机构实现三侧同时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用数字调压阀调节压力

谢谢!请问有相关的论文或者研究可以参考吗?之前没接触过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大缸径气缸加压力传感器反馈,通过plc控制电气比例阀调节;
2.伺服电缸加压力传感器实时反馈调节(过于 ...

个人觉得是正解。

网友:
导轨测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