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解惑

楼主(2020-09-23):
最近干活遇到个问题,就是有上电池的手电钻钻一块板子,钻了很久也没钻透,改用220v的电钻却很轻松就打透了,这是怎么回事?用手电钻的时候钻头的转速也没受什么影响,没有出现不转的情况啊,为什么就是钻不下去呢?
钻头在打孔的时候,与工件在接触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受的力都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影响钻头的切削效率呢?不考虑钻头本身的影响。
有没有能详细讲解一下的大侠?帮忙解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功率不够,导致输出扭矩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功率不够,导致输出扭矩不够。

是的。
曾经用300W的手电钻在2mm厚方管上打Φ8孔,换了两个钻头都没打进去,改用900W的几秒钟一个。

网友:
坐等权威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曾经用300W的手电钻在2mm厚方管上打Φ8孔,换了两个钻头都没打进去,改用900W的几秒钟一个。

那就换电池呗,增大功率。扭矩不够肯定钻不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钻孔不是靠的转速,你看看台钻转速都很慢,钻孔要靠力往下压,手钻也是可以打孔的,只是打孔很费电,钻了几个之后用力压住手钻就会转不动。

网友:
用手在铁板上面打孔,要么是钻头不行,要么就是手枪钻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