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胶后胶滴成葫芦型

楼主(2020-09-24):
如何点胶后胶滴成葫芦型?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工件表面就是这个形状吧?小一号然后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工件表面就是这个形状吧?小一号然后包胶?

不好意思,没有发清楚,原零件不是球的

网友B:
去参考参考火柴的制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参考参考火柴的制造方法?

网友C:
点滴状可以模拟水滴下落的重力成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滴状可以模拟水滴下落的重力成型原理。

前几天百度了下,看到要做类似模具外包,感觉不对,前楼网友说借用火柴成型,感觉好很多

网友D:
葫芦跟火柴外协有类似,但相差很多。有用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葫芦跟火柴外协有类似,但相差很多。有用码

不知道,没做实验,起码是一个思路的开拓,这点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