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多个齿轮配合

楼主(2020-09-24):
同轴上的三个齿轮相啮合,问下这样不会卡死吗,还是有什么机构?

网友:
是同心,但是不同轴,这个是轴套轴

网友:
消齿轮间隙的

网友:
多联齿轮传动运转后可以保持同步,但是,由于齿轮齿隙的存在,在启动瞬间被动齿轮会有滞后。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支持2楼,感觉就是个变速器,
否则就没有啥意义的

网友:
只要能保证装配精度,两轴的刚度够,这种三齿啮合旋转就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