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不同直径的滚筒如何线性同步?

楼主(2020-09-24):
一个直径76,一个直径180,用链轮如何同步?除了用直径和滚筒一样的链轮外径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么?

网友:
线速度同步,那就转速不一样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直径和滚筒一样大小的链轮,其它的办法,单独用调速电机,也不太划算。

网友:
化简后的公式应该是d1/z1=d2/z2,d—滚筒直径,z—链轮齿数

网友:
为什么是直径和滚筒一样的链路?!
只要和两个滚筒分别同轴的链轮一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76:180的链轮、齿轮、皮带轮、同步皮带轮、摩擦轮等传动方式都可以

网友:
|702736发表于 09-24 11:26用76:180的链轮、齿轮、皮带轮、同步皮带轮、摩擦轮等传动方式都可以
总结很到位

网友:
线速度一致那就是同步啊,两条辊用一条同步带传动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