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料槽何时用直线槽何时用曲线槽,缘由?

楼主(2020-09-24):
振动盘垂直落料或者料仓,落料槽待料,
落料槽何时用直线槽何时用曲线槽,缘由?

网友A:
曲线槽压的重力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槽压的重力小一些

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曲线槽压的重力小一些

lz图中笔芯这种物料,为何用曲线槽,这个就需要好好琢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图中笔芯这种物料,为何用曲线槽,这个就需要好好琢磨了。

曲线槽,能容纳的料更多,速度更平缓

网友D:
一般曲线槽用的多一些,直线槽垂直向下,这样下降的速度会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曲线槽用的多一些,直线槽垂直向下,这样下降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像有点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线槽,能容纳的料更多,速度更平缓

笔杆是一头大一头小的,卷包心是圆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图中笔芯这种物料,为何用曲线槽,这个就需要好好琢磨了。

日本制造原机中的引水芯,直径0.8,用的就是曲线槽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图中笔芯这种物料,为何用曲线槽,这个就需要好好琢磨了。

图片中的机器是意大利的视频

网友E:
首先就应该是避免出现如下图情况,尤其是上部缺料时。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物料和物料之间蹭擦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就应该是避免出现如下图情况,尤其是上部缺料时。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物料和物料之间蹭擦很厉害。 ...

我很是认同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啦。谢谢各位分享

不一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