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再加一个直线轴承座组吗?

楼主(2020-09-24):
机械设计。一个小龙门框架。两个气缸。下面是一个压板组合。
请问:
1.这样的结构合理吗?
2.需要再在中间加一个直线轴承座组吗?
3.如果必须要再加个直线轴承座组的话。我如果不用加,直接把气缸改成可调节行程气缸可以吗?
总觉得机构怪怪的。机构下面的压板是要下压皮革的。保证皮革不动。

网友A:
可不可以一个气缸带两根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一个气缸带两根直线轴承

一般是这样的机构的。只是我这个需要压力的,而且还有点长。所以就用了两个气缸。

网友B:
两个气缸式没办法同步的,行程越长同步会越差,稳定性非常不好,再加上你这个导向靠气缸自身的导向会加速气缸的磨损,负载大一点气缸经常坏,在气缸力足够的情况下,使用一个就好,放在机构的重心线,再加两个直线轴承或者无油衬套这样比较好,成本上差不了多少。如果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成熟机构,桁架机构现在还是很普遍的,多看看多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缸式没办法同步的,行程越长同步会越差,稳定性非常不好,再加上你这个导向靠气缸自身的导向会加速气 ...

非常感谢。只是我这个机构非常的长。6米的长度。这个只是一部分。总共是6个气缸和三块板。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气缸少了压力不够。气缸的缸径大了看着不协调。数量少了可能领导也会不同意的。

网友C:
  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方案不可靠。气缸容易偏载,导致气缸内部的密封圈偏心磨损,导致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方案不可靠。气缸容易偏载,导致气缸内部的密封圈偏心磨损,导致漏气。

那五楼补充的问题怎么样?因为数量少气缸偏载。现在又加了两组。这样出现偏载的可能性不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五楼补充的问题怎么样?因为数量少气缸偏载。现在又加了两组。这样出现偏载的可能性不大了吧。

  我曾经每个气缸用两个直线轴承作为导向,但偏载依旧存在的。个人建议,多段,每个气缸用两个导向,缩短压板压板的长度,多段压紧。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每个气缸用两个直线轴承作为导向,但偏载依旧存在的。个人建议,多段,每个气缸用两个导向,缩短 ...

感谢。
只是多段压紧是不行的。要求必须是整段压紧。
可以用可调节行程气缸来代替直线轴承吗?

网友D:
你这个压紧的行程应该无需多长,可以考虑一下偏心压紧

网友E:
加导杆啊  光气缸怎么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压紧的行程应该无需多长,可以考虑一下偏心压紧

大哥。你没有看5楼的回帖吗?我这6米长的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导杆啊  光气缸怎么能行

谢谢。我就是想着气缸多了。可以不用导杆的。请看5楼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只是多段压紧是不行的。要求必须是整段压紧。
可以用可调节行程气缸来代替直线轴承吗?

     分段,每段之间留5毫米左右的间隙,和整段压紧没啥区别。我原来做的设备就是分段压紧,而且压紧的是PP材料。分段压紧压板下方也贴软性材质的,避免压伤下面的产品。

网友:
一个气缸配两个导向,作为一个下压模组,一块压板配两个下压模组,下压模组与压板用浮动链接,不知可行否?

网友:
要不要试试用电动缸,推力恒定,任意定位

网友:
是我多嘴了

网友:
没事,大胆的去做,战场出英雄,烈火炼精钢

网友:
两组气缸不易同步,滚珠直线导向只有一条怎么行啊!

网友:
建议加齿轮、齿条同步。

网友:
主要看你对下压时左右两边的同步要求高不高了,不高的话这样没问题呀
另外气缸改成行程可调气缸对加不加直线轴承有关系吗?没明白

网友(点评):
谢谢。事情已经解决。我之前还以为行程可调气缸里有直线轴承的。后来看了气缸结构才发现自己有点异想天开了。

网友:
附议二楼建议。

你可以选择大缸径普通气缸,两边加导柱直线轴承。算好所需压力。

气缸用不了的话,看客户现场有没有液压站,有没有洁净程度要求,没有的话,用液压缸也可以。电缸太贵了,我就不建议你用了。

还有一种气液增压缸,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加直线轴承或者直线滑轨就可以了,也不贵

网友:
年轻人大胆尝试,你可以的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中间一个气缸,两边两个直线轴承加导向轴
中间气缸可以是带导杆式的

网友:
都不加,把连接点改为浮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只是我这个机构非常的长。6米的长度。这个只是一部分。总共是6个气缸和三块板。
这种情况下该 ...

中间一个大气缸,边上两个直线轴承才靠谱,价格都不贵,你那样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