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密封耐磨垫圈材质

楼主(2020-09-24):
需要一种垫圈,用在料塔上的,要求密封防水,耐磨(主要是螺钉打紧过程中,不打碎),什么材质的比较好

网友:
  组合式密封圈

网友A:
为什么要耐磨。经常拆卸?????????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材质。。

网友:
硅橡胶吧,我这用的金属锁塑料件一般都是假硅橡胶垫圈,弹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材质。。

组合垫圈,也算标准件吧淘宝上很便宜

网友:
四氟密封性挺好的,也不会碎。
4楼的组合垫圈也符合要求

网友:
这不是耐磨问题

网友:
组合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耐磨。经常拆卸?????????

不拆

网友:
你就防水,普通的材质就可以了嘛

网友:
组合垫用在
高压油路比较多吧,
4F 的比较耐用。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石棉垫圈,有一个致密层,能有效的防水防气。

网友:
紫铜垫圈考虑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不用该要求螺栓密封吧,螺栓用什么垫圈密封效果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