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后比折弯长了很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24):
钣金折弯时长度是727MM,展开却成了804MM。我的钣金是5个厚的,展开规则设置可以看看图片。求各位老师解答一下。。。。。

网友:
展开规则设置可以看看图片【为啥要自己重新设置展开计算规则?】

网友:
找本《材料力学》把"弯曲”章节好好读一读,再下车间找几块废板子折弯再展平,之后就会懂了。

网友:
感觉不会长那么多呀

网友:
先画两个垂直边,再用折弯命令进行连接,上面自己可以输入折弯半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
收回我的话

补充内容 (2020-9-25 17:11):
我用异形板建立你那模型,再展开,长度只有722.76,还缩短了

网友:
明显是把参数改得太离谱了。

改回默认参数,不要自定义的那个,再试试?

当然,好了,得知道为什么好了;之前坏了,得知道为什么坏了。这样才能算这个经历是值钱的。

做错事,是个人,都得经历。
但,经历过了,还犯相同的错,还孜孜不倦,那就麻烦了。。。

网友A:
有没有设定合理的折弯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定合理的折弯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