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焊头内部锥形加工方法?

楼主(2020-09-24):
各位大佬,之前设计的一款焊头(中间中空位置是出锡的),容易在中间接口的位置堵住,现在想加工成这种一体的锥形结构,但是说加工比较困难,有什么好办法加工吗?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锥形上边开口是下边开口是直径1.5mm的。

网友A:
没尺寸,没法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尺寸,没法聊

尺寸初步设计是这个样的,谢谢.

网友:
没必要这么长的斜孔吧,单边15°~20°应该就能很好导向了

网友B:
粉末冶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

除此之外,缩管工艺可以做这么小的锥管么?应该不行吧

网友:
这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准备用钨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