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持圆柱零件,防止跟转

楼主(2020-09-24):
小白请教各位达人,一根轴,一端是直径40,另一端有M24的普通螺纹,现在需要夹持直径40那一端,在M24螺纹上拧法兰螺母,扭力要达到280NM,请问夹持端怎么设计比较好,可以有效的防止轴跟转

网友:
一半硬限位做精准定中心用,一半加优力胶增大摩擦力用。加持力要足够。如果用液压夹头夹持力足够大,那就不用考虑上面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大力,大力,大力

网友:
涨紧套,解决

网友:
大力钳可以吗,专制各种不服

网友:
铣出个直面来。

网友:
增大夹持长度

网友:
增加夹持面的接触面积,并增加花纹面,这样夹紧后就不会转动。

网友:
方便拿就用卡盘,不方便就老虎钳

网友(2020-12-02):
线接触怎么夹就是白扯,抱紧,漲套

网友:
如果怕夹伤的话工艺改下,大轴留点大力夹住,装完在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