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孔加工

楼主(2020-09-24):
请教各位大神.在厚度为0.25的不锈钢板上加工锥孔.孔小端直径0.25,大端直径0.45.用什么方法加工好。批量件,

网友:
直接定制微钻打就可以了,做过很多你这种类似的,好像是医疗流体罐上用的。

网友:
你这是找加工呢,还是找方法呀?找加工可以找我VX:13138866558

网友:
去常州喷丝板厂。人家专业打孔。。

网友:
你这还真的蛮像喷丝板的
找常州纺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常州喷丝板厂) 的吴超,0519-88815126,0519-88819644

网友:
可以考虑定制这种锥度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