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买有卖微型卷扬机的

楼主(2020-09-24):
只吊重50KG左右的,带手动抱闸的那种,没电了可以手动释放。关键要小,一个批次采购几百台吧,多了有几千台。

网友A:
某宝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多了去了

某宝里没找到过这么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里没找到过这么小的

楼主,你一定要找只能吊50KG的卷扬机,还要有手刹? 卷扬机的体积有要求吗?提升速度?使用电压? 我去某宝看了看,应该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一定要找只能吊50KG的卷扬机,还要有手刹? 卷扬机的体积有要求吗?提升速度?使用电压? 我去某 ...

主要是要求体型要小,像普通的电动绞盘,就是24V,12V那种车载的,还是有点大的,钢丝绳都不需要那么粗,只要3mm直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一定要找只能吊50KG的卷扬机,还要有手刹? 卷扬机的体积有要求吗?提升速度?使用电压? 我去某 ...

电压只要在24V左右就行了。关键是体型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只要在24V左右就行了。关键是体型要小

你这个要定做了!  卷扬速度有要求吗? 钢丝绳最长要多少?我帮你订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定做了!  卷扬速度有要求吗? 钢丝绳最长要多少?我帮你订做吧!?

你能做到多大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做到多大尺寸?

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才能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才能回复你

线速度15mm/s,绳长2米,线径3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