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给石头打眼的设备

楼主(2020-09-24):
小弟我目前迷恋养鱼。看到有卖石头的很贵。就是把一块20厘米的石头,中间打个通孔,鱼可以从孔里面游过去。还有类似的沉木。价格都很贵。比如一个200*100*100左右的鹅卵石,打一个直径60的通孔,能卖100元一块。小弟我心想以后闲暇时间能不能买一台给石头打孔的设备,然后低价买入石头,加工后高价卖出。但是无奈对这工艺一窍不通。有没有大神给解答一下。我百度的结果是用钻(类似给混凝土路面开孔的那种水钻)打孔,然后角磨机各种球头各种磨。那样的话效率低不说,楼房加工起来,噪音和粉尘都没法解决。。

网友A:
水滴穿石

网友B:
加工石材主要还是刀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石材主要还是刀具问题

问题是那些石头大小不一,而且形状也不规则。工装夹具怎么夹紧也是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设备。

网友:
噪音和粉尘都不是大事,好解决的,打个60的眼,深度100估计就是几分钟的事。关键是要赚钱的量,你那楼板要小心了。

网友C:
直接粘石头出来,石粉粘

网友:
找个外面装潢打孔的,20、30一个随便打,自己干的话,买个大点的台钻,淘宝水钻头,开孔器 混凝土之类的选个合适,这个噪音应该也还差不多,当然磨孔那是少不了的
还有个办法就是用橱柜台面的工艺,用胶粘出各种形状,这个可以批量干

网友(点评):
淘宝有种台式工程(用)钻机,这个更便宜,保证钻过程中不停浇水,粉尘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那种含金刚石的钻头打石头不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滴穿石

兄台很有想法呀!可以提前帮孙子准备一个

网友:
去建材市场找加工大理石的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粘石头出来,石粉粘

我觉得lz观察应该不仔细;

这种东西要想上量,效率高,就得搞模具,用石粉粘接。

类似胶合板,外表两层皮,中间都是粘的。

网友:
用砂线切割,可异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