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确定SS是什么材质吗

楼主(2020-09-24):
通常SS应该是不锈钢stainless steel的缩写,与之对应的是碳钢carbon steel的缩写CS,今天看了个日本图纸,虽然知道日标SS400是碳钢,但看到只写了SS第一反应是不锈钢,往下看到SUS304才意识到上面的SS竟然是碳钢,以后区分材质要慎重了

网友:
印象中日本jis的标准:

SS——Steel Structural 结构钢
SUS——steel use stainless 不锈钢

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了

网友:
给大家提了个醒

网友:
6061-T6(SS)又是什么

网友:
From SolidWorks Help:

Some materials in the SolidWorks Materials library have stress-strain curves defined for use with the plasticity and nonlinear elastic models for nonlinear studies. These materials are identified by showing (SS) attached to the end of their names in the list box. Materials with S-N curves are identified by (SN), and materials with both S-N curves and stress-strain curves are identified by (SS,SN).

来源:https://forum.solidworks.com/thread/37939

网友:
所以还是汉字好,字母语言早晚完蛋

网友:
SOLIDWORKS 材料库中某些材料定义了应力应变曲线用于非线性研究(SOLIDWORKS 仿真)的可塑性和非线性弹性模型。这些材料通过显示列表框中附加到其名称末尾的 (SS) 来标识。具有 S-N 曲线的材料用 (SN) 标识,同时具有 S-N 曲线和应力应变的材料标识曲线用 (SS,SN) 标识。

网友:
这种仅凭几个字母来翻译,对后期的波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