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现在什么版本好用些

楼主(2020-09-24):
一直用的都是2015,最近感觉好多功能都不齐全,想请教下更高级的版本大家认为哪一个目前最好用。目前了解到20版本好像还不太好使,具体也不清楚2018和2016比较的话,是不是2018更好些。
我是做非标的,拉伸切除用的多,用SW出工程图和BOM。
电脑配置是I7九代,32G内存,有固态硬盘,显卡是专业卡8G的。
希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公司其他人,大家肯定要统一,如果是个人的话建议升到2020,毕竟这是趋势,就像操作系统样的,无论XP和7多好用,最终还是要升到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公司其他人,大家肯定要统一,如果是个人的话建议升到2020,毕竟这是趋势,就像操作系统样的,无论 ...

2020的话现在BUG好多都不敢用。
电脑扛得动2018,但是据说2017开始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不少问题,所以非常纠结。如果单纯只升级到2016那好像又没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0的话现在BUG好多都不敢用。
电脑扛得动2018,但是据说2017开始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不少问题,所以非常 ...

确实是这样,不是很有必要的话,不升级也没关系
我反正一直都是很被动的在升,要么全公司统一要升,要么客户升了,我们也跟着升

网友:
一直在用2012,表示新功能基本上用不到。拉伸切除足已对付99%的工作了。

网友:
建议用最新版!

网友:
现在用的是2019版的,不错,还没发现什么bug

网友B:
2018sp5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sp5路过

朋友说2018出工程图的时候,在剖视图里面如果有圆孔的话,使用圆孔中心线标注的时候只能一个一个标,无法一次性全部标注。不知道您有这个困扰没

网友:
楼主的电脑配置高啊!这样基本上软件的应用都没有压力!

网友:
如果没有那些大型装配体的话,如果你用的是win7的话,那么恭喜你,装什么都可以,如果你是win10系统的话,建议直接上20版吧,也许会针对win10优化得比较好一点,16版在win10中开大装配简直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