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旋输送机(绞龙)的输送量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0-09-24):
请问螺旋输送机(绞龙)的输送量是怎么计算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百度搜到的是这个,对吗?
输送量是衡量绞龙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可通过下列公式对输送量进行计算:

Q=47D2S.n.ψ

Q——输送量(t/h)

S——螺距,m

D——螺旋叶片直径(m)

N——螺旋轴转速(γ/min)

ψ——填充系数

填充系数取决于被输送物料的摩擦性及其黏附性、螺距和螺旋输送机中心线的倾角。

1、对于流动的几乎没有磨损的物料(如面粉、谷物)取ψ=0.45;

2、对于少数磨损的且为颗状至小块的无赖哦(如食盐、砂)取ψ=0.33;

3、对于磨损性和侵蚀性很大的且松散密度大的物料(如矿渣、砾石、矿石)取ψ=0.15

楼主:
也查到了这个公式: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输送量  Q=47β*φ*ρ*D2*S*n(t/h)   φ——物料填充系数;ρ——物料容量重(t/m3)  D——螺旋叶直径(m
) S——螺距(m),n——转速(r/min)
填充系数一般为,流动性良好,轻度磨琢性粉状和细粒状物料φ=0.45(如粮食)
,流动性一般,中等磨琢性物料取φ=0.33(如煤,灰,水泥),极大磨琢性物料取φ=0.15(如炉潭,河砂)

网友:
你把两个公式计算结果的单位推到一下,应该是公式的单位不一样。计算公式应该是对的。

楼主:
β 的取值是在 哪里查找呢 ?

网友:
螺旋输送机选型计算公式:输送量Q=47β×δ×ρ×D2×S×n(t/h) 式中β---倾斜系数

网友(2020-11-25):
同问β去哪儿找

网友(2024-10-07):
这个有个大概算法,一般我们DN100的螺旋 产能1.1-2.2m3/h,DN150产能3-7m3/h,DN200 产能6-13m3/h,DN250产能:11-22m3/h

网友:
填充系数一般按照0.45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