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移动子零件的文件位置出现的装配问题

楼主(2020-09-24):
做好的一个装配体,把安装子零件组件的文件移动了保存位置,装配体就会出现图示的找不到子装配体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怎样能够恢复关联,还是说需要重新装配

网友A:
点解压缩浏览到这个文件就行了。SW的文件不要随意移动位置,不要随意改名。否则都会出现丢失关联

网友B:
改变路径位置,直接就会导致装配体文件找不到链接,不容易恢复

网友C:
点击右键,解压缩,浏览零件新路径、新名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解压缩浏览到这个文件就行了。SW的文件不要随意移动位置,不要随意改名。否则都会出现丢失关联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右键,解压缩,浏览零件新路径、新名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路径位置,直接就会导致装配体文件找不到链接,不容易恢复

嗯,重新浏览关联上了

网友:
这个还是SW功能强,UG这样的移动组件,里面的装配关系要全部重新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