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XY双向夹持夹具设计优化求助

楼主(2020-09-24):
目前在设计一款小型夹具,夹持的物件大约20mmX20mm。想实现两边为基准,另两边可以活动的弹性夹具。目前是通过黄色的夹块与灰色的推杆刚性连接,通过灰色的推块在红色底座内滑动实现夹持。

这种设计感觉不美观,斜滑槽给加工也带来了很大难度。想问下大家有无经典的双向夹持设计方案,或者是标准经济的夹爪气缸来代替。

网友:
有,一个动力驱动两个方向有,两个动力各自驱动一个方向也有,动力源可以是弹簧,也可以是气缸,看你需求了

网友:
要是不介意的话用两个螺丝顶住黄色夹块的两侧,也可实现加紧

楼主:
|及上开发表于 09-24 16:22有,一个动力驱动两个方向有,两个动力各自驱动一个方向也有,动力源可以是弹簧,也可以是气缸,看你需求了
两种都适用。主要是想吸收一下设计思路然后转换成自己的东西。气缸的应该是刚性夹持弹簧的可以做弹性夹持。

楼主:
|clever球发表于 09-24 16:54要是不介意的话用两个螺丝顶住黄色夹块的两侧,也可实现加紧
我希望是一种快速结构。通过气缸或按压等动力源实现快速开合。

网友:
米思米有个现成的,V型块带弹簧的,好像叫什么侧向夹持块。好像还有弹簧片卖的,你放个板簧就行了

网友:
最好把两个方向分开夹,滑槽的话,斜多少度都不合适,

网友:
曾经想过做一个这样的夹具。项目没有下文,就没有做了,我的想法与你的差不多,只是斜块我打算换成螺栓来压紧

网友:
工件材料是什么,直接一个小平面去顶那个直角棱不行吗
你现在这对加工精度有点要求,精度不够就有过定位嫌疑

网友:
翻翻机床夹具手册吧,里面有用连杆机构的夹具可以实现

网友:
双向夹持。。。这不是SMC平行夹紧气缸的专属功能吗。。。

网友(点评):
谢谢 之前有听说这个 但是价格应该比较贵 我去看看

网友:
以前看过的一个结构

网友:
用两个气缸它不香?

网友:
你这个机构,XY的基准,到底听谁的?基准太多了吧。

简单的事儿,闹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