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用什么样的润滑油效果更好

楼主(2020-09-24):
要想要轴承转的又快又轻,当然首先考虑用轴承油,市场上应该有很多专门用于轴承的润滑油,不过用油的话,可能添加油比较频繁,寿命较短。一般轴承多用的是润滑脂,用油的很少,用脂的话要用高速轴承脂。那么什么样的润滑油效果才更好些呢?

网友:
油润滑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密封,回收,管路,泄露。。。。。
滑动轴承大多采用压力油悬浮支撑。。

网友:
高速轻载,粘度偏低;低速重载,粘度偏高。
油按粘度选择,脂按滴点选择。
满足润滑及其他要求的前提下,粘度越低越好。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润滑脂

网友:
润滑剂的选择要考虑使用工况的温度范围,润滑油粘度,润滑油可燃性,低磨性,当然还有价格。

网友:
高温轴承,选用全合成高温电机轴承脂,全合成高温高速轴承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