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是什么设备弄出来的?静态混合器

楼主(2020-09-24):
一般是哪种材料?塑料挤出上用的。尺寸外径40mm*长80mm,厚度2-3mm左右

网友:
加工不操心,操心的这个东西可以上哪里买?比较感兴趣

网友A:
这是绞龙?
绞龙是专用机器卷出来的,你百度一下绞龙生产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绞龙?
绞龙是专用机器卷出来的,你百度一下绞龙生产就有了。

http://www.cmiw.cn/thread-1020571-1-1.html

求教,绞龙用啥机器可以搞,能否自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绞龙?
绞龙是专用机器卷出来的,你百度一下绞龙生产就有了。

https://3g.163.com/v/video/VDMIHS5ME.html
查了一下,这种太低效了吧,只能360度,需要焊接
谢谢!

网友:
有专门做绞龙备件的厂家,你提要求,他供东西,别想着自己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3g.163.com/v/video/VDMIHS5ME.html
查了一下,这种太低效了吧,只能360度,需要焊接
谢谢!

你找错了,不是这样的,看下面https://vdse.bdstatic.com//37c0ce5636ab52c264bc75f824bbafcc.mp4?authorization=bce-auth-v1%2F40f207e648424f47b2e3dfbb1014b1a5%2F2020-09-19T07%3A02%3A29Z%2F-1%2Fhost%2Ffe6d6bc2b90531b76c5ff58ee105b3cda481315438f133057abbaacea41a9af8

网友A:
看图片,虽然和视频的绞龙不一样,但是根据绞龙机械,能猜出这种机械大概原理。连续卷制,切段卷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虽然和视频的绞龙不一样,但是根据绞龙机械,能猜出这种机械大概原理。连续卷制,切段卷制。

请看这里 http://www.cmiw.cn/thread-1020571-1-1.html
谢谢!

网友:
这种是旋转绞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