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种绞龙螺旋叶片用什么机器生产出来?

楼主(2020-09-24):
材质,不锈钢薄板,1.0mm左右,D*d大约为100*50。
可以定制,想了解下用什么机器做出来的,谢谢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长矩形钢带滚压卷出来的。

网友:
我这边做这个

网友A:
宽的用圆环切开,拉伸,对接;窄的可以在车床上绕制

楼主:
谢谢分享! 非常有用!
材质201,不是用来做送料的绞龙,是焊在管上做散热翅片。内径外径,厚度都很小。导程要求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的用圆环切开,拉伸,对接;窄的可以在车床上绕制

我这个应用应该就是窄的,很薄,如何在车床上绕制?拉伸?

谢谢指点!

楼主:
分享找到的几个资料:

https://3g.163.com/v/video/VDMIHS5ME.html
只能360度,需要焊接

楼主:
感谢@m2006410 提供的资料

https://vdse.bdstatic.com//37c0ce5636ab52c264bc75f824bbafcc.mp4?authorization=bce-auth-v1%2F40f207e648424f47b2e3dfbb1014b1a5%2F2020-09-19T07%3A02%3A29Z%2F-1%2Fhost%2Ffe6d6bc2b90531b76c5ff58ee105b3cda481315438f133057abbaacea41a9af8

网友(点评):
🌝不客气 百度搜索里面有个小视频搜索功能

楼主:
我要做一个螺旋式翅片,用于散热,不是用来送料。

大概材质为201,薄板,内径,外径都比较小,

内圈焊接在小圆管上,外圈尽量是圆形,
整体安装在一个大圆管内。

朋友有何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图片传不上来。单片拉伸依次焊接的

网友:
没想到这么精致的零件,就这么一个作坊制作出来的!

网友:
我刚做过。稍粗糙。单片拉伸,多片焊接的。

网友:
这么小的可以直接卷拉伸就可以搞定,想提高质量再加一道加温,做出来效果很好。几年前做过8*50内径90没有加温直接冷拉,卷出来的产品也很好,没有出现有拉伤现象。

网友:
图片发不上来,我简单说一下工艺:1.5的不锈钢板加工成所需尺寸的圆盘,内孔要比轴大(我的轴35,孔40)。做若干个。然后沿园盘径向单边切开,焊接轴上时拉开。对接。依次对接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一个螺旋式翅片,用于散热,不是用来送料。

大概材质为201,薄板,内径,外径都比较小,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大小圆筒之间还要有导热的液体?

楼主:
谢谢!

前面有高手说,可以直接车床挤压,不用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大小圆筒之间还要有导热的液体?

是的,有冷介质和热介质。